请高手指点! msp430fg4619实时时钟RTC的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MSP430FG4619,我试了TI给的RTC的sample code,但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RTC是不是一定要用ACLK?我没有装外部32KHZ晶体,只用内部时钟可以吗?
这是我的code

#include
//------------------------------------------------------------------------------
void main(void)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_BIS_SR(OSCOFF + SCG0 + GIE);
  FLL_CTL0 |= OSCCAP0;                     // capacitance setting
    do
  {
      IFG1 &= ~OFIFG;                     // Clear oscillator fault flag
      for ( i=50000; i==0; i--);           // Delay
  }
  while (IFG1 & OFIFG);                   // Test osc fault flag                                     // DCO to stabilize.
   __delay_cycles( 1000 );

  RTCCTL = RTCBCD+RTCHOLD+RTCMODE_3+RTCTEV_0+RTCIE;
                                        // RTC enable, BCD mode,
                                        // alarm every Minute,
                                        // enable RTC interrupt
  BTCTL|=BTSSEL;
  BTCTL&=~BTDIV;
  IE2|=BTIE;

  // Init time
  RTCSEC =  0x00;                       // Set Seconds
  RTCMIN =  0x00;                       // Set Minutes
  RTCHOUR = 0x08;                       // Set Hours

  // Init date
  RTCDOW =  0x02;                       // Set DOW
  RTCDAY =  0x23;                       // Set Day
  RTCMON =  0x08;                       // Set Month
  RTCYEAR = 0x2005;                     // Set Year

  RTCCTL &= ~RTCHOLD;                   // Enable RTC

  P5DIR |= 0x02;                        // Set P5.1 to output direction
  P5OUT =0;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3 w/ interrupt
}

// Basic Timer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BASICTIMER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basic_timer(void)
{
  P5OUT ^= 0x02;                        // Toggle P5.1 using exclusive-OR
}
让我感到很奇怪的是,我用了 IE2|=BTIE; 但是当程序运行后BTIE还是0,这是什么情况啊?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自己顶!!求指点!

网友:
怎么没人啊

网友:
1. RTC的时钟源可以选ACLK,也可以选SMCLK

见框图:

[localimg=464,385]1[/localimg]

2. ACLK在4系列中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外部的32K晶体,第二个是内部的LFXT振荡器,见框图:

[localimg=546,584]2[/localimg]

网友:
附件太大,在上传一次

图1.

图2.

网友:
回复 楼主:

RTC
官方的demo实例在哪里打 ???我找不到,传我一份吧

网友:
RTC寄存器写不进去问题

我用msp430F6433,RTCB模块,只有日历功能,但是年月日时分秒等寄存器的值写不进去,是不是需要外接32768晶振?求解!谢谢先!

网友:
楼主的片子有液晶控制吗??在哪里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