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 怎么用ZigBee模块采集台灯功率呢

楼主:
现在毕设需要CC2430的ZigBee模块控制台灯的开关,并能检测台灯功率、温度等信息 下面是系统的硬件框图 最终需要在PC端显示这些信息。

怎么将ZigBee模块嵌入到台灯上呢 或是市面上有带ZigBee模块的台灯吗 具体需要哪些器件 望指教!

网友:
看的都晕

网友:
难道就没有大神提点一下吗?自己顶着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串一个小电阻在台灯电源上采样电流,用差动放大器采样灯泡上电压,计算出功率。成本没有压力的话,传感器可以用霍尔传感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ZigBee模块怎么办呢?怎么与台灯相连控制开关

网友:
回复 楼主:

zigbee模块的IO引脚通过操作继电器,SCR,MOSFET或者IGBT开关器件来操作台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