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串口居然可以供电??

楼主:
我今天用pl2303hx和avr-m88串口通讯时,pl2303hx先通电了,在连线的时候发现连了地和RXD的时候,m88板上面的电源灯亮了,板上面RXD脚没有其他任何连接,RXD脚5v,电源脚居然有3.3v,试了几次都是这样,单片机连接好了通讯也是正常的,难道avr串口漏电???我不知道哪位朋友也遇到过这个情况!

网友:
真的会这样吗?我没遇到过额

网友:
我又试了下,居然不接电源还可以跑程序,就用串口取的电,整个板就3根线,地,txd,rxd。

网友:
进一步试验发现m88的任意IO口都可以供电跑程序,就是5v接任意IO口,正常接电源地就可以跑程序了。

网友:
分析下单片鸡的输入脚结构便可知道

 如图,芯片内置有寄生二极管做嵌位保护的,当输入电位高过电源VCC时二极管导通让电流泄放到VCC,无意间成了单片机的电源。不过由于嵌位二极管的电流容量未必能够,试着玩玩可以,不能真这么去设计。

 其实楼主也可以从这一现象意识到,你的电路至少有两个电源在供电,在无法保证同时上电的情况下,电路是否仍是皮实安全的,这是设计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网友:
多谢仙猫的讲解,明白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