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一个数组分配一段特定的存储空间

楼主:
如何给一个数组分配一段特点的存储空间。如想给数组S[1024]分配一段特定存储空间。使用#pragma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
比如
#pragma DATA_SECTION(ggg, "kkk");

Uint16 ggg[1024];

在CMD中:

kkk   : >uuu

uuu      : origin = 0x001234, length = 0x001024

具体的看TI的C/C++ Compiler User's Guide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这个看资料看到了。谢谢了

网友:
HELLO DSP那本书里面有,讲得不错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嘿嘿 HELLO DSP只下载了视频,讲的很不错。

网友:
阿胶的方法可行。不过一般这种我感觉都是对寄存器做的。如寄你只是想在初始化的时候给其分配地址,那可以定义为static类型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
回复 网友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