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设计DDS时,任意波形数据怎么在rom里面怎么设置?

楼主:
我知道怎么产生方波,正弦波,但是任意波形的怎么产生呢?是通过基础波形的组合实现还是 直接在rom里面存储数据?

网友:
波形数据生成器。

网友:
可以把各种波形数据存在ROM中,然后在生成波形的时候,可以用地址调出数据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