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了ADS8332,求程序!

楼主:
最近用到团购买回来的ADS8332,但是调试了两天没成功,求助各位!谢谢!

网友:
我也买了这个IC,但还没时间搞它。

网友:
楼主的程序搞定了没有?

我也正在搞这个,遇到了问题,交流交流吧

网友:
ADS8332驱动

我搞定了 分享一下!!

943 Bytes, 下载次数: 110

ADS8332驱动

网友:
谢谢,你们的共享精神,大家一起交流!

网友:
我们倒是用了,问题多多,还好,用别的硬件和试验出来的编程思路弥补了芯片工作不正常的缺陷,不是芯片本身缺陷,而是我们编程理解上分析的错误造成的。16位分辨率到是很高的,没有问题。

网友:
当作单路连续AD转换是一点问题都没有滴。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呀,我们最近也在用这个片子,遇到了一些问题,比较奇怪,看到你说自己用过,不知道能否请教一下呀!QQ:380950383.我们用的是FPGA驱动的ADS8332做8路数据采集,结果会出现偶尔上电后不运行,采集到的值为0.很神奇。。。

网友:
求个ADS8332的程序,FPGA的、、单片机控制的也可以....主要是里面的功能设置,还有RST问题。。扣扣476020374

网友:
回复 网友B:

THANKS

网友:
我调试的是ADS8331 ,用IO口模拟SPI,调用ADS8331_Read(channel),写入读取的通道,就可以读取该通道的数据

用IO口模拟SPI

网友:
有没有8332的中文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