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231如何倍频

楼主:
在下需要准确的高频,但是片子内部DCO好像误差很大,可以外接高频吗?但是找不到接高频的两个接口,或者可不可以外接低频然后倍频到高频??
                                              恳请·大神指教

网友:
g2231不可以接外高振,只能用dco倍频

网友:
CPU好像不能使用外部高速时钟源,但是定时器之类的好像可以,但是好像有条件限制,就是不能大于cpu时钟

网友:
你说的高频要多多少?可以外接32.768倍频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2331内部的DCO只能跑1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