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红叉叉

楼主:
各位大侠,请问电路图中的红叉叉是什么??代表什么意思??偶现在在自学电路哈哈!!!

网友:

zhetu

网友:
还有电路元件代号引脚中有的有圆圈有的没圆圈有区别么????(空心圆圈)

网友:
空心圆圈

代表什么??有区别么

网友:
1.画红叉叉是告诉CAD该引脚不连接,不画也不算错,但因设置CAD自动检查时可能会出现警告。

2.器件引脚根部的空心圈圈是器件的一部分,画不画对生成电路网络表都没有影响。通常有两种情况加画圈圈:①.明确标明该引脚信号是负逻辑,同时信号名也加画上划线;②.接插件,纯粹是个记号而已,没别的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