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的计时

楼主(2012-04-22):
430的计时
使用单片机发射脉冲,再接受回波,计算出距离,请问怎么进行计时啊。
计算

楼主:
我如果使用定时器A,利用计数器的溢出多少次数,再加上TAR中的值,算出所用的时间,请问定时器的这一功能怎么用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定时器设置为
信号发射,打开计时器;
设置个变量n,在定时器中断函数里面计数,进入中断+1。
接收到回波信号时记录n,定时器TAR值。
时间=定时器周期*n+当前定时器时间。

楼主:
定时器TAR的值什么时候开始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