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产生spwm波形问题

楼主:
用430 产生一个spwm,我用的是规则采样,当载波比设置为129的时候波形正常,一旦超过129就会失真,如果设置成500那正弦波直接变为尖峰。不知道为什么,请教各位大神啊!!!!!!!

下面是我的程序:

void Init()
{
 MyClkInit();
 ChangeMF (4);
 Timer_InitPWM ();
}

void Cal_i()
{
  uchar k;

  //p = (uchar*) malloc ((sizeof(uchar))*100);
  for(k=0;k<_N;k++)
   {
     p[k]=  (uchar)(k*(129.00/_N));
   }

}

void Calnum ()
{
  T_2 = (uint)(T0/2);
  //PI_N = (double)(128/_N);
}
void main ()
{

  Init();
  P1DIR |= BIT7 + BIT6;
  P1OUT |= BIT7;
  P1OUT |= BIT6;
  Calnum ();
  Cal_i();
  j_f = _N-1;
  //j_f = GetPos(p);
  _EINT();
  while(1);

}

#pragma vector=TIMERB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B1(void)
{
 //  TB0CTL |= MC_0;
   TB0CTL&=~TBIFG;
    uchar j=0;
   j = p[i_f++];
   if(i_f == j_f) i_f = 0;

   ulong di;
    di = (ulong)(T_2*(offset + sin[j]));//1
   di >>= 14;
  if(j>64)
  di = T0 - di;

   //di = T0 - di;
   TB0CCR6 = di;
 //  TB0CTL |= MC_3;

   //j_f %= 129;
   P1OUT ^= BIT7;
   //TB0CTL&=~TBIFG;
}

网友:
程序不全啊 我也正在研究SPWM程序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求全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