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835的on-chip Flash能不能作为普通数据段使用,如何使用

楼主:
20835的on-chip Flash能不能作为普通数据段使用,如何使用。

网友:
可以啊,把一些const数据放在flash中,比如const i[1024]={1,2,3,4,5......}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能是const数据吗?那些可变的数据可不可也啊。

网友:
当然不行,FLASH烧写要用FLASH-API....

FLASH-API用的时候N多限制....能不要用它最好不要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嘿嘿 ,怪不得我用的时候读出都是全1.

不过像其他单片机如430的Flash就是要求解锁才能用,但不是那种普通的数组形式。

觉得这个28035的通过解锁后后也可以用来存数据,不过用起来比较麻烦的。

网友:
我听人说,以后C2000会有铁电存储器做FLASH,那时候就好了。

MSP430现在已经这样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