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gleBone开发软件安装过程

楼主:
    EEWORLD的MM效率真高,打了电话第二天就收到了BEAGLEBONE开发板。

    打开包裹里面有:一块BEAGLEBONE开发板,两张MINI SD卡,一条MINI USB线,一个MINI SD卡转SD卡座,还有一个精致的小铁盒。

    两张MINI SD卡中有一张贴了标签,已插到BEAGLEBONE开发板上了。用MINI USB线将BEAGLEBONE开发板接到电脑上,提示找到新硬件,但驱动找不到。最后电脑上多了一个总容量70.4M的移动磁盘,里面的readme.htm教程可以作为说明书教我们如何使用BEAGLEBONE开发板。

    另一张MINI SD卡是空的,没有所说的:TI SDK FOR AM335X。

    不过没关系,TI网站上肯定可以免费下载。

    要用好BEAGLEBONE,开发软件必不可少。为了早日为BEAGLEBONE开发板安装开发软件,周末这两天没有出远门。

    一 在windows XP下超级终端上调试BEAGLEBONE开发板。

    经过查看说明文件,我认为BEAGLEBONE开发板上面的MINI USB接口是专门的调试口,里面提供USB HUB、串口、JTAG口。如果 在windows XP下超级终端上调试BEAGLEBONE开发板需要装驱动。MINI SD卡上有XP的驱动,但是貌似中文版XP不能用,需要去FDTI官网下载USB转串口的驱动文件

    http://www.ftdichip.com/Drivers/VCP.htm

    我收到的是BeagleBone A3版本,FTDI FT2232H USB转接芯片的VID/PID号与TI仿真器XDS100上的一样是0x0403/0xA6D0,而与通用的FTDI VID/PID(0x0403/0x6010)有所不同,因此下载FTDI驱动程序后要对安装信息文件inf修改一下才行。(如果你拿到的是BeagleBone A5版本的话可以跳过修改inf文件,直接安装驱动)

    1.修改ftdibus.inf文件。要修改的是文件中的[FtdiHw], [FtdiHw.NTamd64] and [Strings]块。

把它们改为

[FtdiHw]
%USB\VID_0403&PID_A6D0&MI_00.DeviceDesc%=FtdiBus.NT,USB\VID_0403&PID_A6D0&MI_00
%USB\VID_0403&PID_A6D0&MI_01.DeviceDesc%=FtdiBus.NT,USB\VID_0403&PID_A6D0&MI_01

[FtdiHw.NTamd64]
%USB\VID_0403&PID_A6D0&MI_00.DeviceDesc%=FtdiBus.NT,USB\VID_0403&PID_A6D0&MI_00
%USB\VID_0403&PID_A6D0&MI_01.DeviceDesc%=FtdiBus.NT,USB\VID_0403&PID_A6D0&MI_01

[Strings]
Ftdi="FTDI"
DESC="CDM Driver Package - Bus/D2XX Driver"
DriversDisk="FTDI USB Drivers Disk"
USB\VID_0403&PID_A6D0&MI_00.DeviceDesc="USB Serial Converter A"
USB\VID_0403&PID_A6D0&MI_01.DeviceDesc="USB Serial Converter B"
SvcDesc="USB Serial Converter Driver"
ClassName="USB"

    2.修改fdtiport.inf文件中[FtdiHw], [FtdiHw.NTamd64] and [Strings]块相应内容

[FtdiHw]
%VID_0403&PID_A6D0.DeviceDesc%=FtdiPort.NT,FTDIBUS\COMPORT&VID_0403&PID_A6D0

[FtdiHw.NTamd64]
%VID_0403&PID_A6D0.DeviceDesc%=FtdiPort.NTamd64,FTDIBUS\COMPORT&VID_0403&PID_A6D0

[Strings]
FTDI="FTDI"
DESC="CDM Driver Package - VCP Driver"
DriversDisk="FTDI USB Drivers Disk"
PortsClassName = "Ports (COM & LPT)"
VID_0403&PID_A6D0.DeviceDesc="BeagleBone USB Serial Port"
SvcDesc="USB Serial Port Driver"
SerEnum.SvcDesc="Serenum Filter Driver"

    然后安装好串口驱动,就可以通过超级终端看开发板的调试信息。终端设置参数,波特率115200,数据位8位,无奇偶校验,1位停止位,数据流控制无。

    按动开发板上那个微小的复位键,就能看到开发板启动的详细信息源源不断的显示。

    至此,说明你的硬件已经连接到PC上,已经跨出了十分小的一步。

    要真正开发使用,还需要有开发软件。

网友:
下面是开发板整个启动过程里的显示信息:

[  544.372686] systemd-cgroups-agent[385]: Failed to get D-Busonnection: Failedd
Sending SIGTERM to remaining prosses...
udevd[203]: '/sbin/blkid -o udev -p /dev/mmcblk0p1' [1] exit with status 0xfffff

udevd[203]: '/usr/bin/g-eth-start-service.sh' [386] exit with status 0xffffffff

Sendi SIGKILL to remaining processes...
Unmounting file systems.
Unmounted /v/mqueue.
Unmounted /sys/kernel/debug.
Unmounted /var/run.
Disabling swaps.
Detaching loop devices.
Detaching DM device
[  548.531261] Restarting system.

U-Boot SPL 2011.09-00000-gf63b270-dirty (Nov 14 2011 - 10:374)
Texas Instruments Revision detection unimplemented
No AC power, disabling frequency switch
OMAP SD/MMC: 0
readi u-boot.img
reading u-boot.img

U-Boot 2011.09-00000-gf6370-dirty (Nov 14 2011 - 10:37:14)

I2C:   ready
DRAM:  256 MiB
No daughter card present
and_get_flash_type: unknown NAND device: Manufacturer ID: 0x10Chip ID: 0x10
No NAND device found!!!
0 MiB
MMC:   OMAP SD/C: 0
*** Warning - readenv() failed,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

Net:   cpsw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SD/MMC found on device 0
reading uEnv.txt

33 bytes read
Lded environment from uEnv.txt
Importing environment from mmc .
reading uImage

3031456 bytes read
## Booting kernel from Legacy Image at 807fc0 ...
   Image Name:   Angstrom/3.1/beaglebone
   Image 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31392 Bytes = 2.9 MiB
   Load Address: 80008000
   Entry Poi:  80008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XIP Kernel Image.. OK
OK

Starting kernel ...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    0.067575] omap_l3_smx omap_l3mx.0: couldn't find resource
[    0.244329] _omap_mux_get_by_name: Could not find signal le-gpio
[    0.313732] omap2_set_init_voltage: unable to get cldpll1_ck
[    0.319889] omap2_set_init_voltage: unable to setdd_mpu_iva
[    0.326037] omap2_set_init_voltage: unable to g clk l3_ick
[    0.332038] omap2_set_init_voltage: unable to t vdd_core
systemd-fsck[55]: Angstrom-Cloud9-: clean, 27400/874496 files,76398/3494137 blos
[    4.574109]
[    4.574119] CPSW phy found : id is : 0x7c0
[    4.580937] PHY 0:01 not found

.---O---.
|                        .-.           o o
|   |   |-----.---.-----.| |   .----..-----.-----.
|       |     | 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e Angstr Distribution beaglebone ttyO0

Angstrom v2011.10-core - Kerl 3.1.0+

beaglebone login: root
Last login: Wed Nov 16 15:37:35 GMT 2011 on ttyO0
root@beagbone:~# date
Sun Apr 22 16:28:19 BST 2012
root@beaglebone:~#

网友:
我的电脑是XP操作系统,今天我安装了VMWARE,安装FRDORA 8.0。
再安装TI SDK AM335X。
没办法,平常都是用XP,总不能真装LINUX操作系统,那以后电脑还怎么用啊。

网友:
原计划我想在WIN XP下安装CCS 完成BEAGLEBONE的开发,后来发现各位用的都是LINUX  + TI SDK AM335X的环境。
    为了更好的和各位前辈交流,我也改用LINUX了。

网友:
我的LINUX环境: 在WINXP下安装虚拟机:vmware workstation; 再在虚拟机环境下安装LINUX的操作系统:fedora 8.0

网友:
上面最后一张图片是安装TI SDK软件。

在linux环境下,BEAGELEBONE的驱动十分简单。用MINI USB线接好BEAGELEBONE开发板后,

在终端程序下输入: sudo modprobe ftdi_sio vendor=0x0403 product=0xa6d0 如果是超级用户root登陆的话可以不用前面的sudo,注意USB的VID/PID号。

然后在终端程序下输入: minicom -s 配置串口: 11520 8n1 ,no,no形式。

网友:
保存设置,退出,将自动运行minicom, 字符调试界面就出来了。以后需要直接运行minicom即可, 登陆时用户名:root,

网友:
mark,暂时用不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错,为什么不用 Ubuntu 呢?

网友:
手头上正好有FEDORA8.0的安装光盘镜像,我没有其他的linux安装文件。不愿意去找。

网友:
今天我摸索了一下如何在BEAGLEBONE开发板上安装编译好的Angstrom系统

    今天我摸索了一下如何在BEAGLEBONE开发板上安装编译好的Angstrom系统。
    先去http://www.angstrom-distribution.org/demo/beaglebone/下载Angstrom系统最新的img.gz或者img.xz映像文件。
    我发现这里最新的都是img.xz映像文件,我喜欢最新的东西,所以下了目前最新的:Angstrom-Cloud9-IDE-GNOME-eglibc-ipk-v2012.05-beaglebone-2012.04.22.img.xz,为了方便起见,我把文件名改为:a.img.xz,文件我放到/opt目录下。
    在终端输入命令:xz -dkc a.img.xz > /dev/sdb,提示xz是错误的命令。
    原来我的fedora8.0操作系统里没有xz命令,马上装一个xz。

    到:http://tukaani.org/xz/xz-4.999.9beta.tar.bz2 下载xz,放到桌面目录 /root目录下
    在终端输入命令:  tar -jxvf xz-4.999.9beta.tar.bz2
    在终端输入命令进入解压后的存放文件夹: /root/xz-4.999.9beta,
    在终端输入命令:  ./configure --prefix=/opt/gnu/xz
    在终端输入命令:  make
    在终端输入命令:  sudo make install
    在终端输入命令:  ln -s /opt/gnu/xz/bin/xz /bin/xz
    装好了xz了。

    装好那张空白的MINI SD卡,插好读卡器,在终端输入命令:xz -dkc a.img.xz > /dev/sdb
    等了大约半小时,命令运行结束,将MINI SD卡安装到BEAGLEBONE开发板上,插USB线通电,只是灯不断闪烁,等半分钟Angstrom系统就在BEAGLEBONE开发板上顺利启动了。

网友:
不过fedora确实很旧了,ext4文件格式竟然不支持。

网友:
贴了那么多
顶一个啦
楼主来点技术贴啊

网友:
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循序渐进 慢慢来嘛
===================================

网友:
说句老实话,我在BEAGLEBONE开发板方面还只是一个初学者,正在学习,先谈不了技术。
    只有把学习过程贴出来了。
    希望能得到大侠的多多指教。

网友:
哈哈  分享过程也是好人,楼主加油!

网友:
前面我用VMWARE + FEDORA8.0搭建了BEAGLEBONE开发环境,使用起来问题很多, 我决定严格按照TI网站的指导在WINDOWS XP下安装Beagelbone开发环境,目前可以“编辑、编译、下载、运行”等功能的BeagleBone开发环境已初步建成,详情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26827-1-1.html

网友:
支持楼主,但纠正,是一张MINI SD卡 一个MINISD卡转一个标准SD卡的壳。

网友:
话说第二批  没有SD卡呀

网友:
楼主  最近玩BBB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配置好minicom以后   在终端输入minicom  会进入minicom但是无法进入BBB的登录界面  这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