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片上AD做示波器

楼主:
以前用Atmega16跟蓝屏的12864做过一个简易的示波器,
因为mega16的差分输入能选择增益,所以能看幅值是几个mV级别的波形,但是因为AD采样速率的限制,能够显示频率很低,最高大概就3KHz。
最近用MSP430G2231,感觉他的单通道多次的方式应该能做到很快的采样速率,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最高能显示多少频率的波形?
要是确实比较快的话,用这个做个玩玩。。。

网友:
速度会快一些,不过要讲究实用的话,应该采用外置高速AD。

网友:
同意楼上  做做玩玩还可以  如下图
如果真要用上  还是用外部AD芯片吧

网友:
今天刚做完ad,手册说2us实际上精度严重下降,我用的dco做主频可能和这个有关系。

网友:
repeat不会提高ad频率,但程序写起来很省,ad初始化好就不用管了,数据区直接送显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