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始化时钟后,液晶为什么没法正常显示?

楼主:
我用的是MSP430F149,原来我基本没弄过初始化时钟函数,前几天调红外遥控解码,一直不行,后来朋友说试试初始化时钟,然后就可以了,但是12864液晶无法正常显示了,我现在单独试初始化时钟跟液晶,就是初始化之后,液晶就不行了。我试着根据12864资料上的时序重新设置了命令时间,但是还是同样不行,出现花屏现象……请高手指点!!!

网友:
你的液晶数据写入完成是通过延时函数实现的还是判忙函数实现的?

网友:
排除脚位冲突的话,请检查时钟频率更改后的时序变化

网友:
LZ说的初始化时钟应该是默认的DCO,在默认状态下一般是1.045MHz的样子,你改变时钟源后,可能导致了时序的变化,为达到外设时序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