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SP 28335编程序的时候,内存空间不足怎么办?

楼主:
我用DSP编程序的时候,因为要进行矩阵运算,所以要建一个10000左右的float数组,但是总是报错,说page 1 的RAML4 空间不足。可是把RAML4的length增加,然后把RAML5-6的其实地址相应延后后,有会出现烧录后的warning提示,并且使用不能。经过试验,RAML4从0x00C000起始,长度只能0x003000,可是目测至少要0x8000左右才行,我去哪搞这么大的空间啊,哭
我看手册上有外部XINTF6,7的,不知道怎么使用啊?
另外有什么需要我提供的数据可以补充啊,头一次遇到这么大的数组,希望大家帮助啊

网友:
有2个办法,一个是硬件上外扩外部RAM。

第二个是,这个数组如果是const类型那么放到FLASH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解答,后来才去了第一种方法。发现板子上有扩展RAM,将.ebss的变量指向了外部RAM就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