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的UART与GPIO切换

楼主:
STM8的D5、D6口上电时初始化为UART,运行当中想切换成通用GPIO,怎么切换,用GPIO_Init重新初始化无效,找了一下资料没有头绪,请高手指点。

网友:
GPIO重新初始化 管脚映射重新初始化 GPIO时钟初始化 都做了吗

网友:
试过如下代码:

UART1_ITConfig(UART1_IT_RXNE,DISABLE);
 UART1_DeInit();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5_MODE_OUT_PP_HIGH_SLOW);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6,GPIO_MODE_IN_PU_IT);

看门狗会导致复位重启,删除上述代码工作正常。

网友:
这。。。怎么会跟狗有关系呢。。。难道你是在串口中断里喂狗??
实在不行把狗关上。。。

网友:
楼主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