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运放的带宽为什么总是不够用?

楼主:
用了INA116,AD623,TL064等几个仪表运放,连接电路只是简单地接上电源、输入和ref,给输出端接个负载,然后测输出电压。G=1,也就是没有接电阻RG。输入大概是3V的峰峰值,信号发生器的50欧口。
这种电路在十几个kHz的时候工作的还挺好,可是频率稍微高点,输出就越来越小,最后到100kHz就基本没有了。。我是要做到1MHz,少500kHz才行啊。。。可是它们的芯片手册里面写的都是G=1带宽到800kHz的啊……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啊。。。
不行我就准备去买好贵的AD827了,手册说到16MHz。。可还是担心不行。
高手们,怎么办啊

网友:
什么叫带宽啊 菜鸟请教请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百度百科:
在采用正弦输入研究传感器频率动态特性时,常用频率特性和相频特性来描述传感器的动态特性,其重要指标是频带宽度,简称带宽。

好吧用词好像不准确。反正就是高频特性为什么会这么差啊……而且100kHz也能算高频么!摔!

网友:
一般仪表放大器做前级放大,主放大器可以选用高带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就准备用一个运放啊亲,差分信号转成单端信号,再用ADC采集就行了,就是这个放大器的高频特性怎么这么差呢,跟手册上说的完全不一样啊,哥哥、帮帮忙啊

网友:
仪表放大都是做前级的,除非放大低频,而且里面可是三运放……再加几级吧

网友:
注意一下放大器的输出摆率(V/us)。
如果摆率不足的话,带宽再高也枉然。

网友:
dc性能与AC性能是一对无法调和的

如果要用超高的D性能,就要用仪运,但不要指想好的动态性能了,这是电路设计决定的。对偏重于动态性能的,不是全面要求高的DC精度,不要选仪用,要用差分运放,或高速运放。仪用的一定用在对DC性能要求超高的埸合,但对速度不要求的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仪放绝对不是“超高DC性能”的代表!
初学者总是认为仪放是最好的直流放大器,其实成品的仪放绝对不是最好的DC放大器。
当然,可以采用各种极品运放自己搭建仪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