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313串口

楼主:
我用串口查询方式调试,想用

while(LPC_UART->LSR&0X01 == 0);让程序卡在那边,但是虽然串口没有收到数据,程序却直接运行过去了,执行下面的语句。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用仿真方式查看一下串口外设就可以看到LPC_UART->LSR里边是什么值了。

网友:
楼上说的方法可以试下。看看串口寄存器设置正确吗?

网友:
发现问题了
while(LPC_UART->LSR&0X01 == 0);中
&优先级低于 ==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写程序的坏习惯造成的,应该在任何时候都加上括号,不管优先级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