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UART为什么初始化的时候关闭UART时钟?

楼主:
使用UART为什么初始化的时候关闭UART时钟?

UART1_Init((u32)9600, UART1_WORDLENGTH_8D, UART1_STOPBITS_1, UART1_PARITY_NO, UART1_SYNCMODE_CLOCK_DISABLE, UART1_MODE_RX_ENABLE);

上面的是初始化函数,其中红色的参数字面理解是关闭UART系统时钟,

为啥?

网友:
那个好像是同步时钟吧 不是UART系统时钟 用作异步模式的意思

网友:
哦,明白了,应该是这个问题。竟然把同步的单词看成了s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