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C1110的无线通信

楼主:
急求基于CC1110的无线通信系统的源程序。电路采用的是MSP430F149和CC1110组成。

网友:
如果是430和CC1110通信,调制SPI接口即可。
这个系统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430的基带控制代码,二是CC1110上的51内核代码,
楼主这样求帮助,大家很难帮到你

网友A:
wstt有没有天线方面的资料?

网友B:
上传几分天线的设计:

[local]1[/local]

[local]2[/local]

网友B:
CC1110本身就是带MCU的RF收发芯片,你写错型号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wstt有没有天线方面的资料?
我找找看,可能不多,晚点传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传几分天线的设计: [local]1[/local] [local]2[/local]
triton的资料没传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CC1110本身就是带MCU的RF收发芯片,你写错型号了吧。

但是天线怎么处理,用什么,还是个大问题呀

网友:
它是通过430控制CC1110来实现无线收发功能的。SPI的四线制就可以完成这个功能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