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V4L2的视频驱动开发

楼主:
作者:刘洪涛,华清远见嵌入式学院讲师。

转自http://www.embedu.org/Column/Column320.htm

编写基于V4L2视频驱动主要涉及到以下几个知识点:

●    摄像头方面的知识
                要了解选用的摄像头的特性,包括访问控制方法、各种参数的配置方法、信号输出类型等。

●    Camera解码器、控制器
                如果摄像头是模拟量输出的,要熟悉解码器的配置。最后数字视频信号进入camera控制器后,还要熟悉camera控制器的操作。

●    V4L2的API和数据结构
                编写驱动前要熟悉应用程序访问V4L2的方法及设计到的数据结构。

●    V4L2的驱动架构
                最后编写出符合V4L2规范的视频驱动。

本文介绍基于S3C2440硬件平台的V4L2视频驱动开发。摄像头采用OmniVision公司的OV9650和OV9655。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视频驱动的整体驱动框架

●    3C2440 camera控制器+ov9650(ov9655)
        ●    V4L2 API及数据结构
        ●    V4L2驱动框架
        ●    ov9650(ov9655)+s3c2440+V4L2实例

一、 视频驱动的整体框架

视频驱动的整体框架见下图:

二、S3C2440 camera控制器+ov9650(ov9655)

(1)S3C2440 camera控制器介绍

S3C2440支持ITU-R BT601/656格式的数字图像输入,支持的2个通道的DMA,Preview通道和Codec通道,参见下图。

Preview通道可以将YCbCr4:2:2格式的图像转换为RGB(16bit或24bit)格式的数据,并存放于为Preview DMA分配的内存中,最大分辨率为640*480。主要用于本地液晶屏显示。如果将Preview DMA的内存和Framebuffer内存重叠的话,就可以实现采集直接输出到液晶屏上了。

Codec通道可以输出YCbCr4:2:0或YCbCr4:2:2格式到为Codec DMA分配的内存中。最大分辨率为4096*4096。主要用于图像的编解码处理。

上图中的window cut功能是指在图像可以先做一个裁剪。通过设置CIWDOFST完成此功能,见下图。图像进入P、C通道后,各自的scaler单元还可以对其进行缩放、旋转等处理。

S3C2440 camera控制器支持乒乓存储。为了防止采集和输出之间的冲突,采用了乒乓存储方式。每次采集一帧后,自动转到下一个存储区。如果你因为内存空间不足,不想使用此功能的话,可以将四个区域设置到同一块空间。

在做图像处理时,需要关注到最后存储区中的图像格式,如codec通道硬件自动把Y、Cb、Cr分离存储。

S3C2440 camera 控制器Last IRQ功能的使用,也是需要掌握的。如果处理不好,输出的图像效果会受影响。

控制器会在每个VSYNC下降沿判断ImgCptEn信号等命令。如果在下降沿发现ImgCptEn信号有效,则产生IRQ中断。然后才开始一帧图像的真正采集。而如果在VSYNC下降沿判断到ImgCptEn为低电平且之前LastIRQEn没有使能,则不会产生任何中断,且不会再进行下一帧的采集。如果你想在ImgCptEn关闭后,一帧采集完后产生一个中断通知你,那么就需要在最后一次中断产生前(stop capturing后的vysnc下将沿)使能lastirq就可以了。

我在移植linux驱动时就遇到了一个Last IRQ的问题。现象是输出图像上面总是有一条比其它部分反应慢。采集运动图像,就能看出现象。查看代码是因为没有设立lastirq,因为每次如果不在lastirq产生的情况下读取,图像缓冲中的数据是不稳定的,可能照成图像不完整。修改代码支持lastirq后,问题解决。

Camera控制器时钟设置也是需要注意的,ov9650需要Camera控制器为其提供时钟。

提供给外部摄像头的时钟是由UPLL输出时钟分频得到的。而CAMIF的时钟是由HCLK提供的。本例中,提供给ov9650的时钟为24M。

(2)ov9650(ov9655)设置方法

OV9650是OmniVision公司的COMS摄像头,130万像素,支持SXVGA、VGA、QVGA、CIF等图像输出格式。 最大速率在SXVGA时为15fps,在VGA时为30fps。

OV9650摄像头时序如下图:

上图中D[9:2]用于8-bitYUV或者RGB565/RGB555(D[9]MSB、D[2]LSB)。D[9:0]用于10-bit RGB。本例中使用8-bit YUV模式。

我手边开发板的Camera和S3C2440的接线原理图如下(对应camera中具体的信号名称参见前文的驱动整体架构图)。

注:GPG12用于PWEN信号

OV9650摄像头设置方法是通过SCCB总线设置

SCCB可以看作是一种简化的I2C总线,可以使用IO模拟SCCB时序。

(3)编写ARM测试代码测试camera功能

在Keil环境下编写一个测试代码完成从摄像头采集图像输出到液晶屏。下面列出程序的流程。

(4)编写测试代码过程中常见的问题

●    摄像头寄存器的配置

因为摄像头有很多寄存器,可能一下无法理解里面所有的配置含义,所以开始时希望得到一份可用的配置。但往往从别人的测试代码中拿到配置后,仍然无法使用。我这里列出几个可能的原因:(1)摄像头中的图像输出格式和你在camera控制器中设置的不一致,同一个摄像头可以设置多种输入格式,如:YCbYCr或CbYCrY。(2)图像输出的一些时序和你的camera控制器设置不一致,摄像头可以设置一些时序,如:图像数据在CAMPCLK的上升沿有效还是下降沿有效。(3)注意输出图像的格式和Framebuffer控制器的匹配,如字节顺序等问题。

●    Ov9650和ov9655的使用区别

这里主要列出两者之间在复位信号上有差别,ov9650是高电平复位,而ov9655是低电平复位。

三、 V4L2 API及数据结构

V4L2是V4L的升级版本,为linux下视频设备程序提供了一套接口规范。包括一套数据结构和底层V4L2驱动接口。

1、常用的结构体在内核目录include/linux/videodev2.h中定义

struct v4l2_requestbuffers        //申请帧缓冲,对应命令VIDIOC_REQBUFS
        struct v4l2_capability        //视频设备的功能,对应命令VIDIOC_QUERYCAP
        struct v4l2_input        //视频输入信息,对应命令VIDIOC_ENUMINPUT
        struct v4l2_standard        //视频的制式,比如PAL,NTSC,对应命令VIDIOC_ENUMSTD
        struct v4l2_format        //帧的格式,对应命令VIDIOC_G_FMT、VIDIOC_S_FMT等
        struct v4l2_buffer        //驱动中的一帧图像缓存,对应命令VIDIOC_QUERYBUF
        struct v4l2_crop        //视频信号矩形边框
        v4l2_std_id        //视频制式

2、常用的IOCTL接口命令也在include/linux/videodev2.h中定义

VIDIOC_REQBUFS //分配内存
        VIDIOC_QUERYBUF         //把VIDIOC_REQBUFS中分配的数据缓存转换成物理地址
        VIDIOC_QUERYCAP        //查询驱动功能
        VIDIOC_ENUM_FMT        //获取当前驱动支持的视频格式
        VIDIOC_S_FMT        //设置当前驱动的频捕获格式
        VIDIOC_G_FMT        //读取当前驱动的频捕获格式
        VIDIOC_TRY_FMT        //验证当前驱动的显示格式
        VIDIOC_CROPCAP        //查询驱动的修剪能力
        VIDIOC_S_CROP        //设置视频信号的矩形边框
        VIDIOC_G_CROP        //读取视频信号的矩形边框
        VIDIOC_QBUF        //把数据从缓存中读取出来
        VIDIOC_DQBUF        //把数据放回缓存队列
        VIDIOC_STREAMON        //开始视频显示函数
        VIDIOC_STREAMOFF        //结束视频显示函数
        VIDIOC_QUERYSTD         //检查当前视频设备支持的标准,例如PAL或NTSC。

3、操作流程

V4L2提供了很多访问接口,你可以根据具体需要选择操作方法。需要注意的是,很少有驱动完全实现了所有的接口功能。所以在使用时需要参考驱动源码,或仔细阅读驱动提供者的使用说明。

下面列举出一种操作的流程,供参考。

(1)打开设备文件
                  int fd = open(Devicename,mode);
                  Devicename:/dev/video0、/dev/video1 ……
                  Mode:O_RDWR [| O_NONBLOCK]

如果使用非阻塞模式调用视频设备,则当没有可用的视频数据时,不会阻塞,而立刻返回。

(2)取得设备的capability

          struct v4l2_capability capability;
                  int ret = ioctl(fd, VIDIOC_QUERYCAP, &capability);

看看设备具有什么功能,比如是否具有视频输入特性。

(3)选择视频输入

          struct v4l2_input input;
                  ……初始化input
                  int ret = ioctl(fd, VIDIOC_QUERYCAP, &input);

一个视频设备可以有多个视频输入。如果只有一路输入,这个功能可以没有。

(4)检测视频支持的制式

          v4l2_std_id std;
                  do {
                                ret = ioctl(fd, VIDIOC_QUERYSTD, &std);
                   } while (ret == -1 && errno == EAGAIN);
                switch (std) {
                case V4L2_STD_NTSC:
                                //……
                case V4L2_STD_PAL:
                                //……
                }

(5)设置视频捕获格式

          struct v4l2_format fmt;
                  fmt.type = V4L2_BUF_TYPE_VIDEO_OUTPUT;
                  fmt.fmt.pix.pixelformat = V4L2_PIX_FMT_UYVY;
                  fmt.fmt.pix.height = height;
                  fmt.fmt.pix.width = width;
                  fmt.fmt.pix.field = V4L2_FIELD_INTERLACED;
                  ret = ioctl(fd, VIDIOC_S_FMT, &fmt);
                  if(ret) {
                          perror("VIDIOC_S_FMT\n");
                          close(fd);
                          return -1;
                  }

(6)向驱动申请帧缓存

          struct v4l2_requestbuffers req;
                   if (ioctl(fd, VIDIOC_REQBUFS, &req) == -1) {
                          return -1;
                   }

v4l2_requestbuffers结构中定义了缓存的数量,驱动会据此申请对应数量的视频缓存。多个缓存可以用于建立FIFO,来提高视频采集的效率。

(7)获取每个缓存的信息,并mmap到用户空间

          typedef struct VideoBuffer {
                          void *start;
                          size_t length;
                  } VideoBuffer;

          VideoBuffer* buffers = calloc( req.count, sizeof(*buffers) );
                  struct v4l2_buffer buf;

          for (numBufs = 0; numBufs < req.count; numBufs++) {//映射所有的缓存
                          memset( &buf, 0, sizeof(buf) );
                          buf.type = V4L2_BUF_TYPE_VIDEO_CAPTURE;
                          buf.memory = V4L2_MEMORY_MMAP;
                          buf.index = numBufs;
                          if (ioctl(fd, VIDIOC_QUERYBUF, &buf) == -1) {//获取到对应index的缓存信息,此处主要利用length信息及offset信息来完成后面的mmap操作。
                                  return -1;
                          }

                  buffers[numBufs].length = buf.length;
                          // 转换成相对地址
                          buffers[numBufs].start = mmap(NULL, buf.length,
                                  PROT_READ | PROT_WRITE,
                                  MAP_SHARED,
                                  fd, buf.m.offset);

                  if (buffers[numBufs].start == MAP_FAILED) {
                                  return -1;
                          }

(8)开始采集视频

          int buf_type= V4L2_BUF_TYPE_VIDEO_CAPTURE;
                  int ret = ioctl(fd, VIDIOC_STREAMON, &buf_type);

(9)取出FIFO缓存中已经采样的帧缓存

          struct v4l2_buffer buf;
                  memset(&buf,0,sizeof(buf));
                  buf.type=V4L2_BUF_TYPE_VIDEO_CAPTURE;
                  buf.memory=V4L2_MEMORY_MMAP;
                  buf.index=0;//此值由下面的ioctl返回
                  if (ioctl(fd, VIDIOC_DQBUF, &buf) == -1)
                  {
                          return -1;
                  }

根据返回的buf.index找到对应的mmap映射好的缓存,取出视频数据。

(10)将刚刚处理完的缓冲重新入队列尾,这样可以循环采集

          if (ioctl(fd, VIDIOC_QBUF, &buf) == -1) {
                          return -1;
                  }

(11)停止视频的采集

          int ret = ioctl(fd, VIDIOC_STREAMOFF, &buf_type);

(12)关闭视频设备

          close(fd);

四、 V4L2驱动框架

上述流程的各个操作都需要有底层V4L2驱动的支持。内核中有一些非常完善的例子。

比如:linux-2.6.26内核目录/drivers/media/video//zc301/zc301_core.c 中的ZC301视频驱动代码。上面的V4L2操作流程涉及的功能在其中都有实现。

1、V4L2驱动注册、注销函数

Video核心层(drivers/media/video/videodev.c)提供了注册函数
              int video_register_device(struct video_device *vfd, int type, int nr)
                    video_device: 要构建的核心数据结构
                    Type: 表示设备类型,此设备号的基地址受此变量的影响
                    Nr: 如果end-base>nr>0 :次设备号=base(基准值,受type影响)+nr;
                    否则:系统自动分配合适的次设备号

具体驱动只需要构建video_device结构,然后调用注册函数既可。

如:zc301_core.c中的
                    err = video_register_device(cam->v4ldev, VFL_TYPE_GRABBER,
                              video_nr[dev_nr]);
          Video核心层(drivers/media/video/videodev.c)提供了注销函数
                    void video_unregister_device(struct video_device *vfd)

2、struct video_device 的构建

      video_device结构包含了视频设备的属性和操作方法。参见zc301_core.c

      strcpy(cam->v4ldev->name, "ZC0301[P] PC Camera");
              cam->v4ldev->owner = THIS_MODULE;
              cam->v4ldev->type = VID_TYPE_CAPTURE | VID_TYPE_SCALES;
              cam->v4ldev->fops = &zc0301_fops;
              cam->v4ldev->minor = video_nr[dev_nr];
              cam->v4ldev->release = video_device_release;
              video_set_drvdata(cam->v4ldev, cam);

大家发现在这个zc301的驱动中并没有实现struct video_device中的很多操作函数,如:vidioc_querycap、vidioc_g_fmt_cap等。主要原因是struct file_operations zc0301_fops中的zc0301_ioctl实现了前面的所有ioctl操作。所以就不需要在struct video_device再实现struct video_device中的那些操作了。

另一种实现方法如下:

static struct video_device camif_dev =
        {
                .name = "s3c2440 camif",
                .type = VID_TYPE_CAPTURE|VID_TYPE_SCALES|VID_TYPE_SUBCAPTURE,
                .fops = &camif_fops,
                .minor = -1,
                .release = camif_dev_release,
                .vidioc_querycap = vidioc_querycap,
                .vidioc_enum_fmt_cap = vidioc_enum_fmt_cap,
                .vidioc_g_fmt_cap = vidioc_g_fmt_cap,
                .vidioc_s_fmt_cap = vidioc_s_fmt_cap,
                .vidioc_queryctrl = vidioc_queryctrl,
                .vidioc_g_ctrl = vidioc_g_ctrl,
                .vidioc_s_ctrl = vidioc_s_ctrl,
        };
        static struct file_operations camif_fops =
        {
                .owner = THIS_MODULE,
                .open = camif_open,
                .release = camif_release,
                .read = camif_read,
                .poll = camif_poll,
                .ioctl = video_ioctl2, /* V4L2 ioctl handler */
                .mmap = camif_mmap,
                .llseek = no_llseek,
        };

注意:video_ioctl2是videodev.c中是实现的。video_ioctl2中会根据ioctl不同的cmd来调用video_device中的操作方法。

3、Video核心层的实现

参见内核/drivers/media/videodev.c

(1)注册256个视频设备

static int __init videodev_init(void)
        {
                int ret;
                if (register_chrdev(VIDEO_MAJOR, VIDEO_NAME, &video_fops)) {
                        return -EIO;
                }
                ret = class_register(&video_class);
                ……

上面的代码注册了256个视频设备,并注册了video_class类。video_fops为这256个设备共同的操作方法。

(2)V4L2驱动注册函数的实现

int video_register_device(struct video_device *vfd, int type, int nr)
        {
                int i=0;
                int base;
                int end;
                int ret;
                char *name_base;

        switch(type) //根据不同的type确定设备名称、次设备号
                {
                        case VFL_TYPE_GRABBER:
                                base=MINOR_VFL_TYPE_GRABBER_MIN;
                                end=MINOR_VFL_TYPE_GRABBER_MAX+1;
                                name_base = "video";
                                break;
                        case VFL_TYPE_VTX:
                                base=MINOR_VFL_TYPE_VTX_MIN;
                                end=MINOR_VFL_TYPE_VTX_MAX+1;
                                name_base = "vtx";
                                break;
                        case VFL_TYPE_VBI:
                                base=MINOR_VFL_TYPE_VBI_MIN;
                                end=MINOR_VFL_TYPE_VBI_MAX+1;
                                name_base = "vbi";
                                break;
                        case VFL_TYPE_RADIO:
                                base=MINOR_VFL_TYPE_RADIO_MIN;
                                end=MINOR_VFL_TYPE_RADIO_MAX+1;
                                name_base = "radio";
                                break;
                        default:
                                printk(KERN_ERR "%s called with unknown type: %d\n",
                                        __func__, type);
                                return -1;
                }

        /* 计算出次设备号 */
                mutex_lock(&videodev_lock);
                if (nr >= 0 && nr < end-base) {
                        /* use the one the driver asked for */
                        i = base+nr;
                        if (NULL != video_device) {
                                mutex_unlock(&videodev_lock);
                                return -ENFILE;
                        }
                } else {
                        /* use first free */
                        for(i=base;i<end;i++)
                                if (NULL == video_device)
                                        break;
                        if (i == end) {
                                mutex_unlock(&videodev_lock);
                                return -ENFILE;
                        }
                }
                video_device=vfd; //保存video_device结构指针到系统的结构数组中,最终的次设备号和i相关。
                vfd->minor=i;
                mutex_unlock(&videodev_lock);
                mutex_init(&vfd->lock);

        /* sysfs class */
                memset(&vfd->class_dev, 0x00, sizeof(vfd->class_dev));
                if (vfd->dev)
                        vfd->class_dev.parent = vfd->dev;
                vfd->class_dev.class = &video_class;
                vfd->class_dev.devt = MKDEV(VIDEO_MAJOR, vfd->minor);
                sprintf(vfd->class_dev.bus_id, "%s%d", name_base, i - base);//最后在/dev目录下的名称
                ret = device_register(&vfd->class_dev);//结合udev或mdev可以实现自动在/dev下创建设备节点
                ……

从上面的注册函数中可以看出V4L2驱动的注册事实上只是完成了设备节点的创建,如:/dev/video0。和video_device结构指针的保存。

(3)视频驱动的打开过程

当用户空间调用open打开对应的视频文件时,如:

int fd = open(/dev/video0, O_RDWR);

对应/dev/video0的文件操作结构是/drivers/media/videodev.c中定义的video_fops。

static const struct file_operations video_fops=
        {
                .owner = THIS_MODULE,
                .llseek = no_llseek,
                .open = video_open,
        };

奇怪吧,这里只实现了open操作。那么后面的其它操作呢?还是先看看video_open吧。

static int video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e)
        {
                unsigned int minor = iminor(inode);
                int err = 0;
                struct video_device *vfl;
                const struct file_operations *old_fops;

        if(minor>=VIDEO_NUM_DEVICES)
                        return -ENODEV;
                mutex_lock(&videodev_lock);
                vfl=video_device[minor];
                if(vfl==NULL) {
                        mutex_unlock(&videodev_lock);
                        request_module("char-major-%d-%d", VIDEO_MAJOR, minor);
                        mutex_lock(&videodev_lock);
                        vfl=video_device[minor]; //根据次设备号取出video_device结构
                        if (vfl==NULL) {
                                mutex_unlock(&videodev_lock);
                                return -ENODEV;
                        }
                }
                old_fops = file->f_op;
                file->f_op = fops_get(vfl->fops);//替换此打开文件的file_operation结构。后面的其它针对此文件的操作都由新的结构来负责了。也就是由每个具体的video_device的fops负责。
                if(file->f_op->open)
                        err = file->f_op->open(inode,file);
                if (err) {
                        fops_put(file->f_op);
                        file->f_op = fops_get(old_fops);
                }
                ……

以上是我对V4L2的一些理解,希望能对大家了解V4L2有一些帮助!

网友:
哇。好长,都没有办法看完了

网友:
好长的广告啊,哈哈。我还以为是问题哦。跑进来原来是广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