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单片机与G100通讯问题

楼主:
感谢高手帮忙:我的通讯430串口已将调通了好的,G100我用串口调试助手也是好用的,可是用430给G100发送指令就不行怎么回事呀,是不是发送格式写的不对请高手指点,QQ36910500谢谢

网友:
为什么会这样啊?我还没遇到这种情况呢

网友:
提个小建议 看看是不是MSP430的TX接的是G100的RX,G100的TX接的MSP430的RX
再就是波特率和停止位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