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C14的CAN咨询

楼主:
手册介绍说:LPC11C14内部RAM有CAN的驱动,这个怎么用?

和普通的CAN接口有什么区别?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带CAN总线控制器啊,可以参考周工的图纸,只需要隔离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说的好像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带CAN总线控制器啊,可以参考周工的图纸,只需要隔离电路就可以了。

CANH_T和CANL_T直接接LPC11C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