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小白,我需要大牛的关怀—430的ADC使用

楼主:
学校需要做一个小项目,目的就是给我一个正弦波,需要用msp430f149测量它的峰峰值,有效值和频率。

我刚上手几天,手册看得一知半解,过于测量有效值的程序,思考了半天未果。

疑问如下:

1.ADC先做采样保持再做转换,时间没有重叠的吗?

2.MEMORY里面有数据之后,进入中断从而跳出主程序,sc也等于0了,那么需要执行完中断里面的代码,到最后一句重新设置sc等于1才能再开始采样对吗?

如果这样的话,每一次采到的数据,间隔到底是多少?

(也就是说,我对ADC采样间隔不清楚,是固定的呢还是可以设置的呢?)

3.求有效值的方法,我脑子里构想的是求值做平方和再乘以时间间隔(相当于积分)的方式,这种方式的问题是信源频率是会变化的,而且很大。到底采多少个点?每次间隔多长时间?

走上一条道路时,真的希望有好心人能给予最及时的帮助,看到帖子的大牛请帮帮我,如果我的学法有问题,也请您尽管批评。

网友:
用MSP430检测正弦信号的峰峰值,有效值和频率。
前面两个参数可以看成是一个任务,主要是ADC的采集,有效值可以根据,前面的采样值通过真有效值的计算公式得来。
频率的测量可以有三种办法,一种是根据ADC采集值,获得最大值之间的时间间隔,或者平均值之间的间隔,但是这样测只能测个大概,频率测量不准确。
二是在外部对信号整形,然后使用MSP430定时器的捕获模块,测量信号周期,这个测量比较准确,但是需要外部电路。
三是使用MSP430的模拟比较器,然后配合MSP430自带的定时器进行周期测量,149应该有这个模块,这个方案应该是三种中最好的。

网友:
用的什么型号?被测量频率多大?

德州官网有个叫能量库的代码库,你找一下,好像适用于电表之类的,也许里面有些计算方法可以参考。直接弄个电表专用的cpu算了,内部有SD24类型的AD呀

网友:
就是个简单的示波器啊!

网友:
回复楼主

那就是ADC转换速率的问题,总归有个极限的。
频率的话可以用计数器测,峰峰值的话 你就看看我在这http://www.ideyi.org/bbs/article_1077_307301.html回的那个帖,有效值的话就按照你的方法算吧,肯定存在误差,那就要看你允许的误差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