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USB问题

楼主:
我使用ST提供stm32f105-07_f2xx_usbhost_lib.zip的USB库在我的板子中进行测试时,板子作为从设备。用它提供的例程从设备作为HID设备时,我不管如何插、拔USB时,电脑都能识别设备。当从使用VCP例程时,使用JLink进行仿真,点击RUN时,插入USB设备,电脑能识别USB设备,此时当我拔出USB设备时,Keil调试信息显示:当CPU运行时,无法读取寄存器的值(好象是RO--R20),板子上的调试LED停止闪动(当CPU运行时,程序设置LED灯闪动),再次RUN的时候,会一直显示当CPU运行时,无法读取寄存器的值。一直都没想出原因来,我觉得当作为HID设备时,插、拔USB时,电脑都能识别设备,所以可以排除是硬件原因。软件上不知是哪里没有设置好,所以请大家指点一二。

网友:
简单地说,当对芯片进行复位时,插入USB设备,能被识别,当拔出设备并再次插入时,就不能被识别了,只有重新断电,对芯片进行复位,才可以再次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