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0.3V废旧电池驱动LED

楼主:
  利用一个0.3V左右的废旧电池,来驱动LED灯 ,40KHZ的脉冲。成本不超过1元!先将制作方法和电路图,再秀成果~ 步骤如下:

    1.准备一个磁环,电子市场多得是,很便宜,1毛钱一个吧,不用太大,和指甲差不多大小就可以了

    2.准备两个颜色不同的导线,并行绕上磁环

    3.最关键的一步,按照图7的方式,将两根线头的其中一根与两根线尾的其中一根(一定要颜色不同!),如果你是拿红线与黑线绕的,那么你需要将线头的红的 与线尾的黑的连接!(图7)

    这个是国外网友做的

    看不懂电路图的可参考图片接法

线路中各元件的作用及选用注意事项:

1、电阻:它是三极管的基极限流电阻。如果不用的话,电感发热量可能会很大,推荐使用1k的,也可以使用可调电阻做试验。可以不接,最好用上。

2、磁环:在线路中起到电感和反馈驱动的作用。可以使用一个工字电感替代。磁芯不需要太大,最多指甲盖大就可以;

3、线圈匝数:改变线圈匝数会影响整个电路的工作频率约50K左右。一般6-10匝就够了,不要太多。

4、二极管是控制线路中电流方向的,建议用肖特基管,如IN5819或者其他更快的管子,不能用4007,这个不能用在高频下使用。整流管要用高频整流管或肖特基,普通低频整流管的工作频率只能达到1KHZ左右。脉冲充电虽然有一定作用,但这种利用快没电的电池充电没什么意思,输出能量太小。

5、三极管,在线路中起到高速开关作用,可用2N2222、8050、s9013、FMMT617等饱和压降较小的管子,频率不是问题。推荐使用2N2222或3904的三极管。不能使用1815等低频管,几十KHZ的频率只能算是低频。1815的开关频率80M,2N2222和3904的开关频率可达200M以上。如果用1815会内耗严重,一会儿就没电了!即使是低频电源管截止频率也要在1MHZ左右。

这个电路可以自行根据电池和负载来调节振动频率~~ 十分神奇~~

这是关于一些三极管的放大倍数:

9011 NPN 30V 30mA 400mW 150MHz 放大倍数20-80

9012 PNP 50V 500mA 600mW 低频管 放大倍数30-90

9013 NPN 20V 625mA 500mW 低频管 放大倍数40-110

9014 NPN 45V 100mA 450mW 150MHz 放大倍数20-90

8050 NPN 25V 700mA 200mW 150MHz 放大倍数30-100

8550 PNP 40V 1500mA 1000mW 200MHz 放大倍数40-140

网友:
不错。抽空可以做一下逗儿子玩

网友:
0.3V吗??硅管导通电压最低也要0.6V吧??

网友:
有空搞个给女朋友看,等有女朋友先

网友:
这个是不行的吧,电池电压低之后内阻很大的,出事的,你懂的。

网友:
兄弟,1815的截止频是750MHZ属于高频低功率管,耗损大只是因为,1815的Ic小,使用环境中过载引起的,不是频率跟不上!OK?

网友:
有意思,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