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示波器

楼主:
最新推出的不用声卡的VT DSO-2810F 、VT DSO-2810H 、VT DSO-2815H

(1698元, 现在购买 )                                           下载使用说明书

套件组成

   1.VT DSO-2810F硬件单元,并带有与此硬件捆绑的一个Multi-Instrument(万用仪)标准版软件使用许可证

    2. 2×40MHz 示波器探头PK-8040,带两个衰减档位:×1,×10

    3. USB 电缆 (1.5 m)

    4. CD (包含经加密的Multi-Instrument软件和VT DSO-2810F驱动程序)

VT DSO-2810F硬件性能指标

采样频率

100MHz, 50MHz, 20MHz, 10MHz, 5MHz, 2MHz, 1MHz, 500kHz, 200kHz, 100kHz, 50kHz, 20kHz

滚动模式,触发条件不适用
10KHz, 5kHz, 2kHz, 1kHz, 500Hz, 200Hz, 100Hz, 50Hz, 20Hz, 10Hz, 5Hz, 2Hz,

模拟带宽

40MHz

输入通道数

ADC 采样位数

8 Bit

输入电压范围

± 1.2V*, ± 12V*, ± 24V*

(两通道共用一个选择开关)

最大允许输入电压

± 1.2V*: <= ± 10V

± 12V*: <= ± 24V

± 24V*: <= ± 24V

藕合类型

AC/DC

(两通道共用一个选择开关)

输入隔离

端接类型

有参考地单端

缓冲区大小

2000 字节/每通道

扫描时间

20μs~100ms (缓冲区全满)

触发源

通道CH1

触发电平

  0V左右

触发沿

上升、下降

触发模式

自动 (自由),正常

输入阻抗

1 MΩ , 13 pF

上升时间

<10ns

连续数据流支持与否?

不支持

接口

USB

外壳

金属

设备类型(在Multi-Instrument中)

VT DSO F1

无需外接电源,由USB接口供电。

功耗

最大 1.5W

尺寸

132 mm (长) × 63 mm (宽) × 24 mm (高)

系统要求

Windows 98 或以上

 *在这些输入电压量程选项下,实际的测量范围分别为: -1.05V~1.12V, -10.5V~11.2V, -21V~22.4V.

PK-8040示波器探头硬件性能指标

衰减比

× 1, × 10

带宽 (-3dB)

DC ~ 100 MHz (× 10), DC ~ 6 MHz (× 1)

输入阻抗

1 MΩ (× 1, 连接上 VT DSO-2810F )

10 MΩ (× 10, 连接上 VT DSO-2810F )

输入电容

11 pF~15 pF (× 10), 85 pF~ 120 pF (× 1)

输入电容补偿范围

10~30 pF

长度

1.2 m

安全标准

CE, IEC-1010

*附件包括:15cm长接地线,弹性套钩

例如:

1. 测量 PAL 制式复合视频信号

VT DSO-2810H

(1998元, 现在购买)               下载使用说明书

套件组成

   1.VT DSO-2810H硬件单元,并带有与此硬件捆绑的一个Multi-Instrument(万用仪)标准版软件使用许可证

    2. 2×60MHz 示波器探头PP-80,带两个衰减档位:×1,×10

    3. USB 电缆 (1.05 m)

    4. CD (包含经加密的Multi-Instrument软件和VT DSO-2810H驱动程序)

VT DSO-2810H硬件性能指标

采样频率

(1) 单通道,最大采样长度60000点*
100MHz, 20MHz, 2MHz, 200kHz, 20kHz

(2) 单通道或双通道,最大采样长度30000点每通道
50MHz, 25MHz, 10MHz, 5MHz, 2.5MHz, 1MHz, 500kHz, 250kHz, 100kHz, 50kHz, 25kHz, 10kHz, 5kHz

(3)单通道或双通道,最大采样长度10000点每通道
2.5kHz

(4)单通道或双通道,最大采样长度500点每通道,工作于卷动模式**
50Hz, 25Hz, 5Hz

模拟带宽

40MHz

输入通道数

ADC 采样位数

8 Bit

输入电压范围

± 40mV, ± 80mV, ± 200mV, ± 400mV, ± 800mV, ± 2V, ± 4V, ± 8V, ± 20V

最大允许输入电压

± 35V

DC准确度± 3%

藕合类型

AC/DC

输入隔离

端接类型

有参考地单端

缓冲区大小

30000 字节/每通道

扫描时间

300μs~100s (缓冲区全满)

触发源

CH1, CH2, EXT, ALT

触发电平

可调

触发电平可调-4V ~ 4V

触发沿

上升、下降

触发模式

自动、正常、单次

输入阻抗

1 MΩ , 25 pF

探头校准信号输出

2Vpp, 1kHz,方波

连续数据流支持与否?

不支持

接口

USB

设备类型(在Multi-Instrument中)

VT DSO H1

无需外接电源,由USB接口供电。

功耗

最大 2.5W

尺寸

203 mm (长) × 99 mm (宽) × 33 mm (高)

系统要求

Windows 98 或以上

*这些采样频率并没有列在Multi-Instrument软件中的采样频率复选框中。若您需要使用这些采样频率,可在该复选框中手动输入采样频率的数值,并将采样通道数设为单通道即可。

**在这些采样频率下,触发模式、触发源、触发沿、触发电平、触发延迟将不起作用。

PP-80示波器探头硬件性能指标

衰减比

× 1, × 10

带宽 (-3dB)

DC ~ 60 MHz (× 10), DC ~ 6 MHz (× 1)

输入阻抗

1 MΩ (× 1, 连接上 VT DSO-2810H )

10 MΩ (× 10, 连接上 VT DSO-2810H )

输入电容

18.5 pF~22.5 pF (× 10), 85 pF~ 115 pF (× 1)

输入电容补偿范围

15~40 pF

长度

1.2 m

*附件包括:15cm可转动接地线,弹性套钩,两个标记套圈,补偿电容调节工具,两种探针帽

例如:

1. 测量 PAL 制式复合视频信号

2. 在交替(ALT)触发模式下测量一个500Hz的正弦波和一个1kHz的方波

2. 测量一个500Hz的正弦波和一个1kHz的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