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14 I2C

楼主:
主机速率在10k左右时,从机能收到主机发给从机的数据。速率在15k时,从机就出错了,我在示波器上看波形时,还是正确的。求指教什么原因。

中断部分代码如下:

case 0x60:
 case 0x68:
  SlaveRdIndex = 0;
  LPC_I2C->CONCLR = I2CONCLR_SIC;
  if (I2CSlaveReadLength == 1)
   LPC_I2C->CONCLR = I2CONCLR_AAC;
  else
   LPC_I2C->CONSET = I2CONSET_AA;
  I2CSlaveState = I2C_STARTED;
  print("\n");
  break;

 case 0x80:
  LPC_I2C->CONCLR = I2CONCLR_SIC;
 I2CSlaveRecvBuffer[SlaveRdIndex++] = LPC_I2C->DAT;
  print("data:0x%02x\t",I2CSlaveRecvBuffer[(SlaveRdIndex-1)]);
  if (SlaveRdIndex == I2CSlaveReadLength)
  {
   LPC_I2C->CONCLR = I2CONCLR_AAC;
   I2CSlaveState = I2C_OK;
   print("sent no-ack\n");
  }
  else
  {
   LPC_I2C->CONSET = I2CONSET_AA;
   print("sent ack\n");
  }
  break;

 case 0xa0:
  print("****************************************\n");
  I2CSlaveState = I2C_OK;
  LPC_I2C->CONSET = I2CONSET_AA;
  LPC_I2C->CONCLR = I2CONCLR_SIC;
  break;

default:
  LPC_I2C->CONCLR = I2CONCLR_SIC;
  break;

网友:
打印部分:
state:0x60
         state:0x60
         state:0x00
         state:0x60
         state:0x60
         state:0x00
         state:0x60
         state:0x60
         state:0x00
         state:0x60
         state:0x60
         state:0x00
         state:0x60
         state:0x60
         state:0x00
         state:0x60

网友:
你确定从机的frequent也改成15K了吗??

网友:
最后具体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I2C 从机的速率不是跟随主机的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主机是用51单片机模拟的,从机是LPC1114 用中断做的,具体的代码可以上传。中断函数的代码已经上传了,我改主机的速率在2K左右能正常写从机,改到5K左右就出现错误了。二仍以5K的主机去读取STM8的从机,是正确的。所以我怀疑问题处在LPC1114的从机这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具体的问题,目前进行到这一步了:
我写数据  0x50(这个是LPC1114的地址,写操作) 0x10  0x30  0x08 0x01 0x02 0x03
但是接收端打印的数据却是: 0x20 0x60 0x10 0x02 0x04 0x06
发现数据刚好发生左移一位。于是我猜想可能是中途丢失了一个时钟,但是我从示波器抓的波形看,发现波形正确。那么是不是从机中断函数出错了?

网友:
问题解决:由于中断中加了打印时间,而我没有开启时钟展延,出错。解决方法是I2CSlaveRecvBuffer[SlaveRdIndex++] = LPC_I2C->DATA_BUFFER;

网友:
感谢各位支持,特别是版主上传的那份LPC1114,我截下其中一张图,解决了这个I2C问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很好,能够自己解决问题,而且分享,很不错,值得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