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使用FPGA中遇到的问题请教

楼主:
最近使用verilog对FPGA进行编程,遇到一个问题。当把一些的信号(比如输入信号,或INOUT信号)引出到测试脚上时,整个FPGA就不工作了。请问下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怎么解决?望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
测试脚是不是选错了

网友:
可以确定测试脚没有错,有些信号引出来就很好,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把输入信号换个测试管脚或对相同的测试管脚换个输入信号呢?

网友:
请问你设计电路是时序电路吗?如果是,是全同步设计吗?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