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b host选型

楼主:
请问,STM32F103系列的USB是不是只能做Device呢?

我现在需要利用STM32的USB端口,从普通的U盘中读取文件,解析并升级系统软件包。请问应该

选用哪一款STM32的芯片?价格一片大概在多少呢?

谢谢!

网友:
你可以选TI的M4,价格和性能都比较好.带USB的OTG功能。USB库也比较完整,有读U盘的完整例程

网友:
哦,我的工程都是用STM32F103搭建的,90%功能都已经调试完成了。我看了,应该是用105系列的就可以了。不知道价格在多少呢?有没有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