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信号处理??

楼主:
请问有谁知道在这部分电路中二极管起什么作用吗?

网友:
输入保护,但这样的电路精度不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如果要提高精度,该怎么改进呢?

网友:
正反向保护???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但这样不是对电流信号影响很大么?

网友:
二极管的作用是限幅

这个电路可以用在:
1、微弱信号。在正常的信号电平很弱时,信号电压低于二极管的势垒电压很多,将对信号将没有影响,而如果有干扰信号时,可以将其短路。
2、大一些的信号的整形。使用其电压保持在二极管势垒电压值。这样后级处理时,可以不需要很大的动太范围,或者不需要满足较大的范围的时间常数。

网友:
如何提高精度

首先说误差产生,图中,当输入电流为1uA是,二极管两端的电压约40mV,这是二极管会有一定的漏电流流过,这个漏电流是可以计算的(模拟电子第一课学的),这就是误差来源。
如何解决?
如果流过二极管的漏电流为“0”,则误差就没了。如何为“0”?当二极管两端的电压为“0”时,漏电流自然为“0”。
改造方法:
怎么上图?

网友:
楼上讲得很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虚短用得很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了您改进的电路图,我的理解是这样:利用运放的输出特性以减少下级负载对信号采集的影响,再利用其虚短特性减少漏电流,是吗?
但同时,我又有了新的疑问,这样对大的干扰信号还有抑制作用吗?(原谅我以前很少接触模拟信号的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的电路的作用是什么?是保护还是干扰抑制?这可是完全不同的需求哦!
不知道你输入信号的特性,完全无法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