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血压计量产调试问题

楼主:
请问各位大侠有谁知道血压计在量产过程中是怎样调试的,有什么好的办法又省力又省时适合量产。
是用什么仪器去模仿血压信号,设定一个标准值进行比较;还是与其他血压计同时测量进行对比调整呢?
请各位大侠及高手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
各位高手谁有这方面的资料,给参考一下,谢了

网友:
有血压模拟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先了解一下血压模拟器。

网友:
你所说的是哪一部分的调试呢,还是单纯的指测量一下准确值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要是量产时怎么选择一个“高效”的方法做对比验证,判断产品是否精准。现在是想找一个又省时省力的量产的验证方法?请给与指导,谢谢!

网友:
调试要通过标准气压去调试,你可以从100-280mmHg选几个点作为调试点对线路板的传感器及主芯片进行匹配,再用无创血压模拟仪   FLUKE去验证一起的调试的准确性

网友:
搞个血压模拟仪,这样测试更快,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