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B APB 总线的区别和联系

楼主:
刚接到任务用STM32F103的芯片  AHB 和APB总线的区别在哪里

朋友们帮忙解答一下 不甚感激

网友:
AMBA规范主要包括了AHB(Advanced High performance Bus)系统总线和APB(Advanced Peripheral Bus)外围总线。

AHB主要用于高性能模块(如CPU、DMA和DSP等)之间的连接,作为SoC的片上系统总线,它包括以下一些特性:单个时钟边沿操作;非三态的实现方式;支持突发传输;支持分段传输;支持多个主控制器;可配置32位~128位总线宽度;支持字节、半字节和字的传输。AHB 系统由主模块、从模块和基础结构(Infrastructure)3部分组成,整个AHB总线上的传输都由主模块发出,由从模块负责回应。基础结构则由仲裁器(arbiter)、主模块到从模块的多路器、从模块到主模块的多路器、译码器(decoder)、虚拟从模块(dummy Slave)、虚拟主模块(dummy Master)所组成。

APB主要用于低带宽的周边外设之间的连接,例如UART、1284等,它的总线架构不像AHB支持多个主模块,在APB里面唯一的主模块就是APB 桥。其特性包括:两个时钟周期传输;无需等待周期和回应信号;控制逻辑简单,只有四个控制信号。

网友:
学习了,谢谢啦!感觉很受用

网友:
pcb打样在10cm之内只需48元,货到付款50元,免油墨颜色费,创造全球PCB行业内价格最低,品质交期更稳, QQ800055586 电话13510965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