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行家沉金的PCB能保存多久呢?

楼主:
如题是沉金工艺加工的PCB,不知道需要多久之内使用完呢?如果过期了,还能重新做处理吗?期待行家的解答。

网友:
这个跟储藏环境有关,无法一概而论,通常变色或影响焊接就报废了,无法简单重新处理。

网友:
楼上的同志,仅仅用变色和手工焊接这些目测的方法来判断吗?是否会有返工的制程还请各位达人能参与解惑。

网友:
一般轻微变色可以用橡皮布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