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来看看

楼主:
请问430单片机进如低功耗模式LPM4,就是啥都关了后,端口接到示波器上还会有输出波形吗?或者有电压吗?
多谢了!

网友:
没有输出波形了,但是可以外部唤醒,比如IO中断,UART接收中断

网友:
时钟全停了,怎么有输出呀
不过如果有外部时钟之类的就不知道可能是什么情况了

网友:
有波形输出说明未进入休眠模式,电压输出则是存在的,恒量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A:

so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