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插头的叉芯插入设备的DC座的时候导致的瞬间接触问题

楼主:
如题,如果是嵌入式的系统,对电源的要求比较高,因为会影响到CPU的几组电源的启动的先后顺序的这种,请问如何对策?请有这方面的丰富经验的高人出码指点。

网友:
这个主要通过选择合适的接插件来解决,一般是防呆、防错并保证耐压、载流和接触电阻、使用寿命等,对上电时序有严格要求应使用适当的电路来解决。

网友:
楼上沙发的,实践当中会碰到些困难,若存在大的电解电容以及多路DC-DC的上电顺序,这个问题很难做,若有兴趣可以深入的探讨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