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调用rom生成正弦波数据,为什么仿真会输出字母符号a b,之类的

楼主:
求帮助!!真心求!!

网友:
查查数据中是否正好存在ab的ascii值的数据就可以判断数据对错了

网友:
看了下,数据大部分是对的。波形也正常,不过还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字母呢。是因为仿真输出数据类型设错了么

网友:
应该是你的输出显示是ASCII字符。正好数据有a,b的表示!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