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能否不通过跳线进入串口烧录模式,大家有没有做过的?

楼主:
之前的项目中都是通过跳线来进入串口烧录模式。现在由于新项目的特殊性,想采用一种方法,即不通过跳线也能进入串口烧录模式。不知道该怎样做,从何着手?还是这种方法根本就行不通?

网友:
可是可以,你自己写个程序。
比如上电后就运行1分钟的bootload,超过一分钟跳转FLASH执行程序。

或者当串口接收到特定的代码程序自动跳转进入bootload状态

这种办法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hlx3012兄弟,现在的问题是我不知道从何着手来写这个程序,比如像你说的上电后就运行1分钟的bootload,具体如何实现呢,有没有相关的例程或文档?是不是在我的用户程序中调用BootRoom里面的InitBoot()函数呢,就像上电复位后自动调用一样?如果是的话,程序该怎么写,是不是要更改cmd文件什么的,我好迷茫啊。还望你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
bootload的写法可以参考TI发布的bootrom中的源代码

定时你可以用cputimer

可以把写好的程序放在OTP中,对bootrom的跳转模式设为OTP跳转
也可以把写好的程序就放在你的主程序中,这都可以。

没有思路说明你对芯片不熟悉,认真看bootrom user guide和FLASH-API的说明文档,从头看到尾你会明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再次感谢hlx3012的不吝赐教。
我现在的做法是在主循环中定时一定时间后或者一个外表时间触发后直接跳转到地址0x3FFF63处执行SCI_Boot()函数,而不是直接调用SCI_Boot()函数,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调用。这样的话个人感觉从原理上将就可以不用跳线来选择串口烧录模式,就可以实现串口烧录了。
但是试验后发现串口烧录不成功,问题的原因可能在于0xFFF63并不是SCI_Boot()的地址,这个地址是我在TI的boot rom源码的.map文件中看到的。
还望hlx3012指点迷津。接下来我就照你说的先看看FLASH_API呵呵。之前接触的都是32位的freescale平台,对dsp不太熟。
再次感谢!

网友:
直接用API来对flash进行擦写,数据可以从SCI ,CAN 等传送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何非要调用BOOTROM中的SCI呢。

自己写一个SCI LOAD不就可以了, 参考bootrom guide中的程序写

网友:
谢谢二位的回复。现在自己写了一个SCI load,希望问题能尽快解决

网友:
呵呵,希望你解决问题。非常欢迎来论坛分享你的劳动过程

网友:
回复 网友A:

hlx3012 兄弟和版主,你好,现在自己写的SCI boot 出现了点问题,因为上位机不是我做的,我参照TI的bootloader来做的,在SCI boot()有这样一条语句:
if (SCIA_GetWordData() != 0x08AA)                                   return FLASH_ENTRY_POINT;
那是不是意味着上位机在适当的时候必须发送0x08AA下来呢?
后来与编写上位机软件的人确认后,该工程师说上位机不发送0x08AA。
那我就纳闷了,为什么之前通过跳线来调用固化好的bootloader可以成功烧录,而我自己写的却成功不了,找不到问题的原因,还望你们指点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现在的问题是可以连接成功,但是出现解密失败的问题,上位机有发专门的程序下来解密的,诶,定位不了问题啊,纠结

网友:
在芯片的内部boot的时候是这样的。要发送08AA

至于贵司“工程师说上位机不发送0x08AA”,那这是贵司自己定义的bootloader,想怎么做怎么做。

另外调试SCIloader的时候也可以用仿真器监视的。

网友:
看来喜欢用SCI更新程序的人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