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3串口问题,两天了都

楼主:
用的芯片是STM8S103F3.
使用串口1,内部时钟,查询发送,中断或者查询接收
疑问:STM8的管教复用是不是,你配置了串口,那么相应的两个管脚IO就自动成为RXD和TXD?
现在的把收发两个管脚直接短路,程序里面一直在发送,用万用表测试电压为1.8V左右,估计是在不停地发送。我不发送的时候一直保持高电平。
现在怀疑是接收出了问题。
参考的是风驰的串口程序。

初始化程序,都是调用库函数
void Uart_init(void)
{
//  UART1_DeInit();
  UART1_Init((u32)19200, UART1_WORDLENGTH_8D, UART1_STOPBITS_1, UART1_PARITY_NO, UART1_SYNCMODE_CLOCK_DISABLE, UART1_MODE_RX_ENABLE);
  UART1_ITConfig(UART1_IT_RXNE_OR, ENABLE);
  UART1_Cmd(ENABLE);
}

发送函数参考风驰的
void UART1_SendByte(u8 data)                                            //发送字节
{
    UART1_SendData8((unsigned char)data);
  /*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while (UART1_GetFlagStatus(UART1_FLAG_TXE) == RESET);
}

void UART1_SendString(u8* Data,u16 len)                             //发送指定长度的字符串
{
  u16 i=0;
  for(;i<len;i++)
    UART1_SendByte(Data);
}

接收函数,中断方式:
#pragma vector = ITC_IRQ_UART1_RX + 2
__interrupt void UART1_RX_IRQHandler(void)
{
  u8 Res;
  if(UART1_GetITStatus(UART1_IT_RXNE )!= RESET)
  {/*接收中断(接收到的数据必须是0x0d 0x0a结尾)*/
    Res =UART1_ReceiveData8();
    /*(USART1->DR);读取接收到的数据,当读完数据后自动取消RXNE的中断标志位*/
    rx_buf[rx_counter] = Res;
    dis_num[1] = Res;
    rx_counter++;
  }
}

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需要配置的吗?感觉是接收不到的问题。

网友A:
已经解决,是时钟里面初始化错误。关闭了UART的时钟,所以。。。。找了两天

网友:
时钟都是默认开启的吧

网友:
公司项目需要,也在用STM8S103F3,风驰的芯片是207RB,他们的代码移植的话,需要改好多地方嘛?刚拿到片子,不太熟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解决,是时钟里面初始化错误。关闭了UART的时钟,所以。。。。找了两天

你好  我最近也在做uart  不过我的芯片是STM8S103F3  参考风驰的例子   但是程序一直在接收中段跳不出来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far @interrupt void UART1_RX_IRQHandler(void)
{
   u8 Res;
    if(UART1_GetITStatus(UART1_IT_RXNE)!= RESET)
    {/*接收中断(接收到的数据必须是0x0d 0x0a结尾)*/
            Res =UART1_ReceiveData8();
            UART1_ClearITPendingBit(UART1_IT_RXNE);
        /*(USART1->DR);读取接收到的数据,当读完数据后自动取消RXNE的中断标志位*/
        if(( UART_RX_NUM&0x80)==0)/*接收未完成*/
        {
            if( UART_RX_NUM&0x40)/*接收到了0x0d*/
                {
                  //UART1_SendString("33333...",sizeof("33333..."));
                  if(Res!=0x0a) UART_RX_NUM=0;/*接收错误,重新开始*/
                  else  UART_RX_NUM|=0x80;        /*接收完成了 */
                }
        else /*还没收到0X0D*/
          {
            if(Res==0x0d)
                    {
                                        UART_RX_NUM|=0x40;
                                        UART1_SendString("55555...",sizeof("55555..."));
                    }
            else
              {
                RxBuffer[UART_RX_NUM&0X3F]=Res ;
                UART_RX_NUM++;
                                UART1_SendString("33333...",sizeof("33333..."));
                                #if 1
                if( UART_RX_NUM>63)
                              {
                                                  UART_RX_NUM=0;/*接收数据错误,重新开始接收*/
                                                UART1_SendString("   44444",sizeof("   44444"));
                              }
                                #endif
              }
                  }
        }

        //UART1_SendString("666666",sizeof("666666"));
                }
  这是中段程序

网友:
你用的什么编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