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关于单片机与模拟电路连接的问题

楼主:
1.在使用MSP430G2231时将信号发生器的输出通过自己设计、焊接的放大电路后信号很好,但是一接到单片机的IO口信号就产生了很大噪声,各位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如何解决的  谢谢大家了

2.有用过MSP-EXP430G2 launchpad的朋友吗  我想请教一下除了用USB之外还能用什么方式供电,直接外接电源好像不可以

网友:
地共得如何?

网友:
可能是浮地,再就是这个时候将管脚设置为模拟输入功能
引用 楼主:
1.在使用MSP430G2231时将信号发生器的输出通过自己设计、焊接的放大电路后信号很好,但是一接到单片机的IO口信号就产生了很大噪声,各位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如何解决的  谢谢大家了2.有用过MSP-EXP430G2 la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单片机和模拟电路是共地的  不共地的话干扰更大,共地之后干扰稍微小一点,但还是很大

网友:
这个主要要在电源和PCB设计上下功夫,同时注意去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