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关于USART printf

楼主:
最近刚开始32位单片机的学习,呵呵,有点小不适应,固件库的确不错,但是需要适应时间,一个本来很简单的usart,却让我debug了两天。
问题很简单,X-CUT接受不到USART发送的字符,我用的是神州IV,F107。
目前我怀疑是时钟频率的问题,USART2 设置好后的速度是35.9424MHZ,而我实际读取出PCLK的速度是36MHZ,不知道这里影响有多大,也许只有几%丢包率

请 您看下我附件里的CODE,帮我出出建议,有可能哪里会错,我再去查,谢谢啦

网友:
  我前段时间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通过观察外设以及时钟的状态发现,系统的时钟频率为24MHz,这与想象中的72MHZ不一致啊。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就去查时钟设置。因为stm32最新的V3.5软件库里面不需要自己对时钟进行设置,只在system_stm32f10x.h中进行了配置。程序最开始为

#if defined (STM32F10X_LD_VL) || (defined STM32F10X_MD_VL) || (defined STM32F10X_HD_VL)

/* #define SYSCLK_FREQ_HSE    HSE_VALUE */

 #define SYSCLK_FREQ_24MHz  24000000

#else

/* #define SYSCLK_FREQ_HSE    HSE_VALUE */

/* #define SYSCLK_FREQ_24MHz  24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36MHz  36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48MHz  48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56MHz  56000000 */

#define SYSCLK_FREQ_72MHz  72000000

很明显如果定义了defined (STM32F10X_LD_VL) || (defined STM32F10X_MD_VL) || (defined STM32F10X_HD_VL)即定义系统频率为24MHz,对于其他系统即为72MHz。开始一直不知道程序为什么会跑到24MHz,只是知道应该定义一个define SYSCLK_FREQ_72MHz  72000000但是在哪里定义没有找到,试了好多次最后发现,应该在keilOptins for Targtxxxxx”中C/C++选项进行宏定义,发现在这里定义了STM32F10X_HD_VL,那么程序的系统频率肯定是24MHz了,我改为STM32F10X_MD后,程序的频率变为72Mhz了。

网友:
USART 的时钟开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