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买一台国产示波器,不知如何选择?

楼主:
计划买一台国产示波器,看中两个品牌,一台是鼎阳示波器,一台是普源的,不知哪个性价比高些?

网友:
普源的吧!~

网友:
我去年了解了鼎阳示波器的相关信息,看着研发力量还是很磅大的,比较专业,所以也买了一台鼎阳100M的示波器,从目前使用的情况看还是很稳定的,没像楼上所说的那样,最主要是便宜呀。低端的示波器,普源、鼎阳在性能、指标各方面其实都差不多,但普源知名度要高一些,所以价格相应也会高。这个就随你自己选择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个马甲,还真牛啊!刚看到楼主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在推销东西,买性价比高,你当然是看价钱了,你肯定是推鼎阳的了。再加上你现在回的,你就是个马甲!强烈鄙视这种经销商。
研发力量磅大,COPY能力强大吧,为啥我打个电话去,人家都不理我了,开始我承认我是贪便宜了,第一天买回来测了下机,至少死机死了5次。而且是同一个原因,就是插入USB的时候,把波形存到U盘里,一不小心就就死机,操作太快了也死机了。反正将就着用用,就没退回去。
本来不想说的,感觉有些丢人。

网友:
国产的现在好像低端的示波器已经很多了。
我个人比较认同同惠,普源这两个品牌。

网友:
还是应该买TEK的,如果你选择了你自己认为可以的那种,那么很多的后面的任务会带来很多的意想不到的偏差的。

网友:
国内的示波器也没什么不好的。关键是要看自己准备买什么性能的,一分价钱一分货。“买家没有卖家精”。

网友:

支持。。。。计划买一台国产示波器,不知如何选择?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机器都是批量生产的,电子产品难免都会存在点问题,在所难免,话说鼎阳的售后态度应该不错吧,个人感觉是国产售后支持力度最好的一个吧!

网友:
国产示波器?木有用过,,,,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觉得分析的很对,楼主很有可能是马甲!
以前单位用的是普源的,还不错,没发现过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