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12864的程序怎么写?自己写的不能显示

楼主(2012-04-24):
STM32的12864的程序怎么写?自己写的不能显示
急求STM32的12864的程序?自己写的不能显示
程序

网友A:
你的12864多少v供电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5V供电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的STM32输出就必须上拉才行。所以可以换3。3v供电的液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谢谢 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