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8035的64pin封装和80pin封装在初始化设置时有什么 ...

楼主(2012-04-24):
请问28035的64pin封装和80pin封装在初始化设置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区别
80pin的代码移植到64pin芯片时需要注意些什么?
除了把target从pn改成pag以外
[
]
封装
芯片

网友A:
都一样啊,没什么区别....
80pin的有80个引脚,初始化的时候要初始化80个引脚
64pin的有64个引脚,初始化的时候只要初始化64个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