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xWorks实现Flash

楼主:
在用VxWorks系统进行开发时,会生成两个文件,一个是BootRom文件,此文件类似Windows中的BIOS,是引导文件,完成内存初始化,内核初始化,基本硬件的初始化并最终引导VxWorks系统启动,另外一个是VxWorks文件,此文件中包括VxWorks系统内核及上层应用程序,而这两个文件在MPC860的开发中一般都存储在两片不同的Flash上,及BootRom存储在BOOT Flash,而VxWorks存储在Flash上。那么下面由卓跃教育为您介绍关于VxWorks实现Flash  BOOT的方法。
  VxWorks系统中,加上上层应用程序的生成的VxWorks文件一般为3M左右,所以不管你采用4M、8M或者更大容量的Flash,同时装载BootRom、VxWorks文件也是绰绰有余的。直接从Flash引导BootRom,并引导VxWorks系统,实际上是可行的。我们只要将Flash地址映射成两个地址段,一段用做BootRom,一段用做VxWorks使用,用做BootRom的地址段为0xFFF00000~0xFFF80000,另外一段用做VxWorks的地址段为0x04080000~0x04800000(设Flash为8M),在0xFFF00000~0xFFF80000地址段写入BootRom,在0x04080000~0x04800000地址段写入VxWorks,加电后,PC指针会跳到0xFFF00100地址执行第一条指令,引导BootRom起来并最终VxWorks系统引导成功。
  实现过程
  1、片选
  在romInit.s文件中要做如下的片选操作,片选0为BOOT Flash的地址片选,片选1为Flash的地址片选,其中ROM_BASE_ADRS为0xFFF00000;
  2、地址映射
  在sysLib.c文件中有一sysPhysMemDesc的地址映射数组的声明,对BOOT Flash和Flash的地址映射后,VxWorks系统才会让你对此地址进行相应的读写操作;
  3、文件烧录
还存在一个问题,因为BOOT Flash是可以在烧录器上烧录的,而Flash芯片是直接焊接在MPC860的主板上,只能通过相应的Flash驱动才能进行读写的,是不可能通过烧录器烧录,要解决此问题那只能按照如下办法解决。
  在主板上要保留有BootRom Flash座,要有一片从BOOT Flash引导的BOOT Flash芯片,此芯片中要有已经烧录好的可以正常运行的BootRom程序,先将此芯片加到BootRom Flash座上,加电将系统引导起来,然后用事先写好的将BootRom及VxWorks写入Flash的函数将BootRom及VxWorks文件写入Flash相应的地址段,注意写入地址要正确,即BootRom的第一条指令必须写在0xFFF00100地址,关电后将BOOT Flash从座中取出来,加电后系统就从Flash中引导起来了。

网友:
哇,撞到一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