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G2553定时器问题,小白求教!!!

楼主:
刚到手一块G2553芯片,datasheet中,显示定时器有Timer0_A3,Timer1_A3,在用户手册上只有TA,TB做了说明,想问下,2553中的两个定时器和TA,TB的区别是一样的吗?可以选定不同的时钟源嘛,比如一个是SMCLK,一个选择ACKL?小白求教大神,跪拜……

g2553 datasheet

g2553 datasheet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2个单独的TIMER。

网友:
但是在头文件《msp430g2553.h》中,对Timer1的定义里有这样一句 ,我也没有找到Timer1_A3的选择时钟源的寄存器,是否是统一用的TimerA寄存器?

网友:
楼主有过2553的资料吗?求发一份mike0757@tom.c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发

网友:
楼主我也要资料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近也在学习G2553,关于TimerA和TimerB的,在MSP430G2553.h的头文件中是以Timer0和Timer1定义的,两个说明是相互对应的;下面就统一用Timer0和Timer1来说明了啊;
Timer1的时钟寄存器应该是TA1CTL;所有的TACTL楼主可以查一下,都是指TA0CTL的~

网友:
就是两个一样的TimerA,功能一样,不是TimerB,寄存器的话用0 、1区分,比如 TA0CTL TA1CTL

网友:
1299793687@qq.com求2553资料例程什么的,要疯了,谢楼主

网友:
从管脚上也能看出来,一个叫ta1.0一个叫ta0.0
没有timB手册上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这只有手册呢,你需要吗?除了定时器其他的G系列程序都通用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纠结这两个到底是什么,定时器搞得纠结死了,2路PWM波还是写不出来

网友:
   还是不明白!!

网友:
这是两个相同的定时器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独立工作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ccs5.1软件里面有例子

网友:
其实是2个不同的定时器,TIMER0_A和TIMER1_A,可以理解为就是TA和TB,用一个输2路注意管脚配置!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一下,
#pragma vector = TIMER1_A1_VECTOR
,用定时器timer1时,中断向量符号又有TIMER1_A0_VECTOR 和 TIMER1_A_VECTOR
这两个中断向量符号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请问,timer0 捕捉输入引脚在哪儿?谢谢1

网友:
8楼说得没错。g2553没有TIMER_B ,两个timer_A用法是一样的。只是TA0与TA1的区别。寄存器名称就相差0和1。
      中断向量的话,TIMER_0有两个,分别是:TIMER0_A0_VECTOR、TIMER0_A1_VECTOR;TIMER_1也有两个,分别是:TIMER1_A0_VECTOR、TIMER1_A1_VECTOR。注意仔细区别。
   TIMER0的寄存器名称可以不加TA0,比如CCR0就代表TA0CCR0。这些你看头文件就看得出来。

网友F(2012-07-27):
回复 网友G:
閻ц缍�
閹存牞鈧拷
濞夈劌鍞�

网友G:
回复 网友F:
閻ц缍�
閹存牞鈧拷
濞夈劌鍞�

网友F:
回复 网友G:
閻ц缍�
閹存牞鈧拷
濞夈劌鍞�

网友G:
回复 网友F:
閻ц缍�
閹存牞鈧拷
濞夈劌鍞�

网友H(2012-08-26):
閻ц缍�
閹存牞鈧拷
濞夈劌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