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可以测天线是否发射信号了吗?

楼主:
我在用NRF905做一个无线通信的模块时,但是始终收不到信号。我身边只有万用表,没有频谱仪之类的,大伙觉得用万用表可以测量天线上面是否有信号吗

网友:
速度太慢,

网友:
虽然我没怎么弄过无线,但是我觉得可以用万用表间接测试,试着想象无线的信号是否可以转换一下电流和电压变化呢

网友:
万用表是无法直接测量的,但可以通过适当手段来测试,即搭建一个带有天线和LC谐振器构成的选频回路,然后测电流,这个是场强计的原理,二十多年前俺玩无线电时只能用这个方法因陋就简,那个年头的个人可是无论如何也买不起测试仪器的。

网友:
万用表只有直流和工频交流可测。
如过有示波器的话,可以做个简单线圈挂在探头上测试。没有的话,用收音机靠近测测有无噪声出来也是聊胜于无的办法。

网友:
学校电工实训刚好做了一个小收音机,有时候拿来放在射频旁边,听得到相对比较有规律的噪声就知道有发送了,NRF905最高频率900多M吧?

网友:
可以试试这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