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ESD设计探讨

楼主:
我下面有个msp430实时时钟板图,大家可以讨论一下PCB layout,对于ESD 来讲PCB设计上有哪些可以改进的地方

网友:
在做1.5kv和3.0kv ESD脉冲试验时,常常会有连续的板上复位,以及LCD显示异常,在重新layout板子以后,ESD脉冲实验可以过12kV。先不公布layout图,大家可以就上图和自己设计中的经验探讨一下。

网友:
关注,
貌似晶振可以更近些,外壳接地

网友:
1.不用复位电路
2.铺地
3.CPU电源串小电感
4.CPU到液晶的数据线加ESD电路
不知这些措施有没有用

网友:
公布一下,可以以后在做时借鉴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电源进入之时,再加 TVS ?

网友:
电源串小电感
关键信号+TVS
地设计

网友:
添加屏蔽地,与电气地以电容相连

网友:
你的复位线太长了吧。

网友:
发贴的人怎么没下文了

网友:
9楼的PCB上的美女是怎么想出来的? 太有才了.

网友:
复位线太长,另外时钟晶振的下面最好不要走线,图中的时钟晶震32.768下面走的还是JTAG调试接口线
液晶线上最好串接阻尼电阻,可以减小从液晶引脚引入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