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s811串口通信

楼主:
打算将一个数组的数通过串口发送,处理后返回给pc,在例程基础上修改的,先试验的将接收到的数两两组合存入GetI那个数组中,于是编写的那一段

void
UARTIntHandler(void)
{
    unsigned long ulStatus;
 unsigned char num;
 int i=1;
    char Get_tempchar[2];
volatile int  temp1;
 //
    // Get the interrrupt status.
    //
    ulStatus = UARTIntStatus(UART0_BASE, true);

    //
    // Clear the asserted interrupts.
    //
    UARTIntClear(UART0_BASE, ulStatus);

    //
    // Loop while there are characters in the receive FIFO.
    //
    while(UARTCharsAvail(UART0_BASE))
    {
        for(num=0;num<=1;num++)
  {
   Get_tempchar[num]=UARTCharGetNonBlocking(UART0_BASE);

  }
  temp1=Get_tempchar[0]<<8;
     GetI
=Get_tempchar[1]+temp1;
     i=i+1;
    }
}

理想的效果是我发送11  22  33  44  55  66 则GetI[0]=1122 GetI[1]=3344  GetI[2]=5566,但watch这个数组发现总是GetI[1]=5566,其他的都为0,求高手指教,没修改完的源代码如下:

#include "inc/hw_ints.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driverlib/debug.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interrupt.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uart.h"

//*****************************************************************************
//
//! \addtogroup example_list
//! <h1>UART Echo (uart_echo)</h1>
//!
//! This example application utilizes the UART to echo text.  The first UART
//! (connected to the FTDI virtual serial port on the Stellaris LM3S811
//! Evaluation Board) will be configured in 115,200 baud, 8-n-1 mode.  All
//! characters received on the UART are transmitted back to the UART.
//
//*****************************************************************************

//*****************************************************************************
//
// The error routine that is called if the driver library encounters an error.
//
//*****************************************************************************
#ifdef DEBUG
void
__error__(char *pcFilename, unsigned long ulLine)
{
}
#endif

int  GetI[10]={0};
int  GetV[1001]={0};

//*****************************************************************************
//
// The UART interrupt handler.
//
//*****************************************************************************
void
UARTIntHandler(void)
{
    unsigned long ulStatus;
 unsigned char num;
 int i=1;
    char Get_tempchar[2];
volatile int  temp1;
 //
    // Get the interrrupt status.
    //
    ulStatus = UARTIntStatus(UART0_BASE, true);

    //
    // Clear the asserted interrupts.
    //
    UARTIntClear(UART0_BASE, ulStatus);

    //
    // Loop while there are characters in the receive FIFO.
    //
    while(UARTCharsAvail(UART0_BASE))
    {
        for(num=0;num<=1;num++)
  {
   Get_tempchar[num]=UARTCharGetNonBlocking(UART0_BASE);

  }
  temp1=Get_tempchar[0]<<8;
     GetI
=Get_tempchar[1]+temp1;
     i=i+1;
    }
}

//*****************************************************************************
//
// Send a string to the UART.
//
//*****************************************************************************
void
UARTSend(const unsigned char *pucBuffer, unsigned long ulCount)
{
    //
    // Loop while there are more characters to send.
    //
    while(ulCount--)
    {
        //
        // Write the next character to the UART.
        //
        UARTCharPutNonBlocking(UART0_BASE, *pucBuffer++);
    }
}

//*****************************************************************************
//
// This example demonstrates how to send a string of data to the UART.
//
//*****************************************************************************
int
main(void)
{
    //
    // Set the clocking to run directly from the crystal.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6MHZ);

    //

    //
    // Enable the peripherals used by this example.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UART0);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
    // Enable processor interrupts.
    //
    IntMasterEnable();

    //
    // Set GPIO A0 and A1 as UART pins.
    //
    GPIOPinTypeUART(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 Configure the UART for 115,200, 8-N-1 operation.
    //
    UARTConfigSetExpClk(UART0_BASE, SysCtlClockGet(), 115200,
                        (UART_CONFIG_WLEN_8 | UART_CONFIG_STOP_ONE |
                         UART_CONFIG_PAR_NONE));

  UARTFIFOEnable(UART0_BASE);
  UARTFIFOLevelSet(UART0_BASE,                            //
                     UART_FIFO_TX4_8,                       //
                     UART_FIFO_RX1_8);                      //

 //
    // Enable the UART interrupt.
    //
    IntEnable(INT_UART0);
    UARTIntEnable(UART0_BASE, UART_INT_RX | UART_INT_RT);

    //
    // Prompt for text to be entered.
    //
    UARTSend((unsigned char *)"Enter text: ", 12);
 //UARTSend(*******,12);

    //
    // Loop forever echoing data through the UART.
    //
    while(1)
    {
    }
}

网友:
你这个字体看着忒累了~

之所以出现你现在看到的结果是应为,你每次操作完GetI后,数组的Index没有变化,所以每次进中断都是在对GetI[0]赋值,前面的被后面的覆盖了

剩下的想必不用再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