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11编译问题

楼主:
今天拿出前久TI研讨会上得到的LM3S811开发套件,准备玩玩TI的M3,用的是KEIL 4.23

我按照网上的一下入门文章,在程序开始加入了#include“hw_ints.h”还有其他的,就不写了,同时在C/C++的include paths也有..\;可是我在编译的时候,出现这样的错误:can not find hw_ints.h,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就是找不到这个头文件,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包含这个文件
#include  "LM3Sxxx.h"
设好库路径

网友:
包含了#include "LM3Sxxx.h"
可是还是不行,设置好路径具体是什么呢?
我现在是把整个库文件夹放在根目录下
E:\Stellarisware

网友:
终于解决了,也不想再去考虑什么..\了,直接把库文件拷到工程中算了,同时编译还会出现与调用库函数有个的一些错误,解决方法:把driverlib.lib加入到项目中就好了